要按开机键一会才能开机

楼主(2008-06-23):
一845主板,要用手长按开机键,过一会才能开机,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是不是你的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坏掉了?

你先换成复位键的按钮看一下?

网友:
我试了一下,不行,我直接用导体连的power on

网友:
可能是开机的时候连的电容有漏电,或者是开机信号不对。

网友A:
电源有换过没?

网友:
追PW-ON的线路,很有可能是触发线路上的元件不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换过没?

这是最基本的,已换过了,谢谢你

网友:
偶有一机也是这样,按下电源开关放手后约1秒钟才见机箱的电源灯亮起,感觉蛮有意思的。。。

网友:
开关针到桥有一个电阻你查一下是否变值了,还有就是桥到绿针间也有一电阻和一个三极管你开机时试下那个三极管的电压有否变化。

网友:
感觉这种状态的主板
有可能是某些电容老化了或者是板灰尘多
使一些信号不稳定

网友:
有可能是某些电容老化了

网友:
我原来开培训班的时候,用的华擎的845的集成声显网的板子就是这样的...

是全新板哟,都是按了开关键后,两秒到三秒才开始通电....

网友B:
先换别的牌子的电源试下。。碰到过一块msi的845板,用世纪之星的的一款电源和你情况一样。换航嘉的就好了。。换了不行。。在考虑板子问题。应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pg信号有延迟。。等pg信号有个足够的电压cpu才给出了开机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别的牌子的电源试下。。碰到过一块msi的845板,用世纪之星的的一款电源和你情况一样。换航嘉的就好了。。换了不行。。在考虑板子问题。应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pg信号有延迟。。等pg信号有个足够的电压cpu才给 ...

我正在检查,看pg电路有没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