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开机有竖彩条

楼主(2008-06-23):
开机有竖彩条,关机再开还是老样子,但是只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上就可以正常用了,时间长了还会出现这样子,只有拔电源,这是什么原因?如何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多见驱动板上滤波电容不良.换之试试.

网友:
老师们出手啊,真不知台何下手

网友:
楼上讲的很正确呀,检查一下滤波电容呀,看看有没有问题,再检测一下屏线

网友B:
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还是哪里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好象是一体的

网友:
就这块板子,大家帮忙看是哪个电容?

网友C:
屏芯片虚焊查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芯片虚焊查下屏

哪一个是老兄所说?请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还是哪里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好象是一体的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起的,而不是驱动板.查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D:
加上电开机.看各电压是不是对的吗.如12V5V还有屏电压.在看一下屏线.光是说不测是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电开机.看各电压是不是对的吗.如12V5V还有屏电压.在看一下屏线.光是说不测是没有用的

12V在哪里?5V在哪里?屏电压在哪里?
我是菜鸟,大侠莫笑!我上了个图,能不能帮我标一下位置?

网友:
表现是:开机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这个现象,冷机正常,也无从查各项电压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至今没解决.

网友:
怪了!我量电压时黑笔接的是电源地,红笔量的是MOS管引脚电压,后来没发现问题,一试机好了,真是不明白!有谁能解说一下吗?

网友:
可能是电容有问题,测量时候万用表给它充了电改变了现状。你的机器可能点一段时间还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