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141X7-122 :20PIN的口:求定义、屏线、驱动板型号.

楼主(2008-06-23):
请问各位大侠:
三星LT141X7-122 :20PIN的口 :
定义、屏线、驱动板型号.分别是什么?

(网上找过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D6有的说是S6,而且还没有定义...搞晕了啊。。。。。)

网友:
三星LT141X7-122 电压3.3v 20P  D6的驱屏线

网友:
当我们手上没有准确的屏定义的时候,大家可以根据屏的接口类型,先选定与之适配的驱动板,例如以上就用可以确定为LVDS驱动板可以点屏。再选 配常见的屏线和程序一一试点屏,
     就以上屏而言,先选LVDS驱动板(如:2025L 2023L GM2621)
                              再选择屏线:S6 S8  D6(常见的就这三种,如果是小口20P的只有一种)
                              配套好驱动板与屏线,上电,写程序点屏。。。。

                              如果手上没编程器的朋友,可以选购鼎科的GM2621免程序板,该板对于常规屏,
                             不需 要写程序,设置跳线就行了。

网友:
谢谢飞雪的信息,谢谢洲记的指教

网友:
也可以用20针的数在那,最多就是双6,就是你慢慢测一下,也可测出来啊

网友A:
如果分不清自己用的是什么屏线,    可用IDE 线  接到屏上   也可以节省成本哦   20P的 十来分钟就可以接完咯

网友:
20针屏线的简单区分方法:S6=4对信号线
                                          S8=5对信号线
                                          D6=8对信号线

网友:
看了你的屏线的图片后,可以确定你的这个屏是单六位的,一般是用3.3伏的供电
普通的驱动板都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不清自己用的是什么屏线,    可用IDE 线  接到屏上   也可以节省成本哦   20P的 十来分钟就可以接完咯

晕 对着屏幕用电烙铁。。。。。    手一抖就完了。。。。。。

网友(2008-12-18):
看过,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仁兄是高手,小弟佩服,小弟也要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