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40网卡插入网线没反应

楼主(2008-06-23):
DELL C840机器,网卡显示正常,但插入网线没反应,提示就是个X,能提供一个主板的图纸或者维修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
插网线没反应,通常有虚焊的情况

加焊该主板上网线插座到后面的数据泵(如果有)的电路上的焊点。

如果不嫌烦,可以加焊整个网络模块部分的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基本上就是虚焊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1虚焊 2电感 3其他。网络这块 ,电感坏的挺多的

网友:
能给个图纸,或者具体说一下这个机器是什么芯片的 (网络模块部分的电路)

网友:
看一下网卡里面的针是否扭曲了,似的话用工具正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