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6-23):
三帝的主板 845的板子 现在是不开机 但是一动电池就开机  把电池取下来 用镊子短接正负极也开机

注 : 开机针脚有5V电压 电池有电  南桥晶振 一脚有1.18 V 那一脚0.7V

在线等

网友A:
1.那就把晶振换了先
2.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一碰那个晶振才能触发一样
  如果上面那个方法不行的话,就把晶振旁边的电容 换了(这只是个人想法,没有什么依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那就把晶振换了先
2.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一碰那个晶振才能触发一样
  如果上面那个方法不行的话,就把晶振旁边的电容 换了(这只是个人想法,没有什么依具的)

按照这个办法不会好,可能比较麻烦了,一般换了谐振的电容,还有一个106电阻能好

网友:
换谐振的电容

我的意见是用后者的办法.因为没有电池用镊子短接正负极也开机,说明晶振没有问题.要是有问题了你也开不了机.可能是谐振的电容和电阻坏掉了!!!

网友:
不过还有个,CMOS清零跳线也需要注意下

有时候这个小东东会惹麻烦的

网友:
楼主,今天刚遇到一个这样一块主板。

后来直接吧 电池座的弹扣直接焊接上,问题解决了,估计你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电池座子漏电了把?重点检查座子周围的小贴片电容,取掉即可!

网友:
以上如果方法都不行,那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6楼正解!
在培训中心老师说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弹扣和什么焊在一起呢

网友:
现在还有个问题是  开机后不自检 用手一按晶振或者电池 就开始自检了

网友:
加焊电池座,更换晶振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

那把答案告诉大家吧。总得对得起那些跟贴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