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GM和855GME可否代换

楼主(2008-06-23):
笔记本的北桥 一个是nc6000的 型号是855GM  还有个别的主板上拆下来的  ibm板上的是855GME   我看了下芯片上面的走线 都是完全一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代换?  经过高手解答  两种芯片不能代换 GME是增强版的  gm是普通的   互换据说会蓝屏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  没什么区别的  带E的是增强版  一样用的 我一直这样换这用也没见蓝屏

网友:
感谢本本波   看来蓝屏很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网友:
可以用"855GM 855GME 852GM 852GME 这四种北桥都可以通用的。只是个个集成的显卡不同。我们都试过好多机一般我们就买一种桥来通用。

网友:
GM和GME没多大区别的!肯定能互换塞!

网友:
855好像和852不能代换,我们换过不行,

网友:
我都 不知道换多少了,852支持266的内存,支持奔四和迅驰芯片。855GM只支持迅驰芯片,支持266 333内存。855GME最少要333内存,也迅驰芯片

网友:
855GM和GME引脚是一样的,但有几个电压不一样,有一定的压差,理论上是不可以代换的,以前我也试过,但发觉特别汤手!最好不要代换,因为可能会因电压不一样,引起不稳定,甚至烧掉!
9.4.1 VCC/VSS Voltage Groups
Table 53. Voltage Levels and Ball Out for Voltage Groups
电压名称       电压值                        引脚
VCC         1.2 (855GM)
               1.35 (855GME)
                                             H14,J15,N14,N16,P13,P15,P17,R14,R16,T13,T15,
                                             T17,U14,U16,W21,AA15,AA17,AA19
VCCADAC   1.5                      A9,B9
VCCDVO       1.5                    E1,E4,E6,H7,J1,J4,J8,K9,L8,M4,M8,M9,N1,N8,P9,R8
VCCASM     1.2 (855GM)
                  1.35 (855GME)                  AD1,AF1
VCCDLVDS   1.5                      B14,B15,G13,J13
VCCGPIO      3.3                    A3,A4
VCCHL          1.2 (855GM)
                   1.35 (855GME)            U6,U8,V1,V7,V9,W5,W8,Y1
VCCQSM       2.5                       AJ6,AJ8
VCCSM         2.5                       Y4,Y7,Y9,AA6,AA8,AA11,AA13,AB3,AB6,AB8,AB10,
                                                AB12,AB14,AB16,AB18,AB20,AB22,AC1,AC29,AF3,
                                              AF6,AF9,AF12,AF15,AF18,AF21,AF24,AF27,AF29,
                                            AG1,AG29,AJ5,AJ9,AJ13,AJ17,AJ21,AJ25
VCCTXLVDS         2.5                   A12,B10,D10,F9
VTTHF             1.5                    A22,A24,H29,M29,V29
VTTLF                 1.5               A18,A20,A26,F29,G15,H16,H18,H20,H22,J19,K29,L21,
                                                 M22,N21,P22,R21,T22,U21,V22,Y29,AB29

网友:
代换存在隐患

网友:
不敢试,还是虚心看前辈们的经验。。。

网友:
同意10楼的看法,最好还是不要替,特别是批量维修的时候,不能造成质量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