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39 NF4-A9A 检不过显卡

楼主(2008-06-23):
映泰939 NF4-A9A 检不过显卡,是PCI-E的,不放显卡代码跑得正常,放上显卡就循环跑C1-50,显卡是好的,求助各位了,帮忙解决!
显卡

网友:
不上显卡跑码正常?是怎么回事?跑的什么码
还有,显卡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有了,电压等都有

网友:
nf4的桥容易空焊,建议重新做桥

网友:
测量PCI_E槽帮电容对地电阻
检查PCI-E工作电压
加焊\换桥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下,是桥空焊了。

网友(2009-02-20):
板子修好了吗?我这有一块一样故障的板子!望回复!

网友(2009-06-17):
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板变形,可以加焊北桥

网友:
见过很多这种板子这种问题,它的通病是桥虚焊,整哈就好

网友:
NF4的板 桥是通病呀

网友:
你的显卡是好的,可以查一下显卡的插槽有没有时钟,,,,有时候显卡插槽没时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