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老本子

楼主(2008-06-23):
本子是IBM a21m 的,开机报错
0271 check date and time
0251 system cmos
Resource Conflict - Allocation error static node #01
我立马关机把本子反过来,取了主板电池,测量发现低电了。由于没有现成的电池更换,找了个主板上的2032电池DIY了一个替代品。插上后还是有报错,在论坛上找资料学习了一下,把ADP3421和ADP3410更换了,再次开机没有报错了。测试一天没有问题就交货收钱了

网友:
换的那个ADP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
0271 check date and time
0251 system cmos
是时间和日期报错!只要进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ADP3421和ADP3410是CPU核心供电和推动管

网友:
报02510271是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ADP3421 3410再T2X A2X等系列中只要是家电到0.5左右不亮的,或者反复重启的,更换后大都能搞定,我搞定这样的机器不下10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