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2005

楼主(2008-06-23):
top 2005 刷W39V040CPZ BIOS为什么老是出现:“000000:出错! 器件不空=10” 。
急啊。可能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的编程器支持这个型号的BIOS?你还没有把里面的资料清空哈。如果不支持这个型号只有换编程器,我遇到过清空了写不进去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写BIOS保护

网友:
应该支持,但如果是写保护应该咋办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出现故障是因为BIOS本身故障

网友:
用了3000U后发现其实手上有好多粒BIOS是坏的,
清零一下后查空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