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进桌面就掉电

楼主(2008-06-23):
一845的机子,磐正的主板,1.7的处理器,集成的显卡,之前用的VISTA的操作系统,一切正常,后想实验无盘,当一客户机安装XP的系统,装破解的锐起客户端,关机后,在启动,刚要进桌面就掉电,风扇停转,后怀疑硬盘的问题,换了另一个硬盘还是一样,后要换用雨林木风的系统,还是一样,刚做完的系统用多长时间也没问题,等关机再启动还是到桌面那就掉电,进安全模式就可以,运行什么都没问题。
这怎么处理。总不能每用一次就做一次系统吧

网友:
在线等你回答,,,,,

网友:
请先弄清是系统的事还是硬件的事.

网友:
如果你可以非常肯定的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话

硬件方面的问题,可以参照:
1、温度
2、电压
3、驱动

我看你是非常喜欢用Ghost版本安装系统,或许你只会用Ghost版本安装?
用正常的方式安装一下吧,驱动要按装正确。
注意散热方面的问题
还有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网友:
今天刚好也碰到一硬盘损坏,导致进系统掉电。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温度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软件故障
既然进安全模式没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是硬件的事情
查查启动项吧
安全模式和正常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启动加载的东西不同
你不安装锐起试试,有可能是虚拟盘和系统起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