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屡坏G1整流管?(已修复)

楼主(2008-06-23):
一台武汉唯冠生产的EMC(ZF777K),屡坏G1整流管.由于没有图纸,原装管也看不清型号,先后用RU2,RF107和HER208都不行.一开机就烧.查G1电路也没有发现其它零件有问题,没有短路和开路现象,10UF/250电容也换了..真是见鬼了.希望有经验的同行给个思路,谢谢.不会是行包挂了吧?没理由的啊!

2008-7-1更换高压包后修复(另:G1整流管用HER208代).谢谢所有回帖的朋友.

网友:
肯定是你用的管子参数不够,用RGP10J等这些管子就OK了。开机再监测一下管子的温度。不行就用2个串起来用。

网友:
这机器呀 我用TVR10G  待过可以的 。你还要检测高压包附近的元件看看D711和R733 有没有坏。还有就是高压包啦

网友:
LZ显示搞好咯没 。搞好咯说声呀。

网友:
多谢两位的热心回帖,我已经在网上淘了个高压包现在还没有到货,等换了高压包后有结果了一定给回帖.再次多谢两位.

网友:
今天该机在更换高压包后(另:G1整流管用HER208代),故障排除.谢谢所有热心回帖和关心此贴的朋友.

网友:
碰到过同一台机烧3次,主要是工作环境太潮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