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骄某型号848PM主板坏,集成网卡和南桥通电后烫手!

楼主(2008-06-23):
如题,也参考过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不清楚这块板子还能不能维修!我是菜鸟,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有参考过某 事例,说把集成网卡 吹下来 就可以了!不知道 小弟不才这么理解对不!

请各位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
看不懂什么意思
是插上电源后南桥发烫
还是触发后才发烫的
跑什么码

网友:
主板点不亮  联想自带的 AVC风扇 转速异常的大 声音响
集成网卡芯片 是通电瞬间就开始发烫,  南桥 是 触发点 以后 慢慢开始发烫的!!!

网友:
楼上的能说下具体方法不??我是菜鸟啊..

网友:
吹掉网卡!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先把 网卡吹掉在摸SB 烫不烫在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前段时间深圳打雷打的厉害,小弟家里很不幸牺牲了一个路由器,一个交换机,两块板.
其中一块就是LZ说的一通电网卡和SB烫手,吹下网卡后一切正常!

网友:
没工具  只好用蛮办法  把网卡芯片给拿掉了
可是问题依然   南桥芯片  在 触发后 温度过高   主板点不亮!!!

网友:
这块主板是否还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联想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的,南桥没有散热片,在上电几秒后,温度就高的厉害。不能当做测试依据。

网友:
把网卡芯片周边的元件件掉(参与网卡的),如果还不好,就仔细查南桥周边的三极管,小场效应管,电阻,电容,最后就是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你可以测试下1117中间脚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阻值为0,南桥就挂了!还有测试下PCI中的A14 脚有没有短路!用此来判断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南桥如果挂掉  是否还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有价值.又可以学到东西,又为国家节约外汇.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仍然点不亮!!!

网友:
无维修的价值,可做研究

换下来当教材好了。折腾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
AGP供电的管子拆掉量一下,声卡也看看

网友:
把网卡吹掉就OK了,因为这种主板的网卡里面有待机电压用做网络唤醒,所以网卡一短路,南桥也不能辛免。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