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1394 NEW卡不通啊

楼主(2008-06-24):
手上有块intel 965+ICH8的本本主板  Express Card  测试1394 NEW CARD 不通,(有试过SD读卡器的那种Express Card是OK的) 。 阻抗 电压 CLK 全都正常 就是进系统抓不到1394卡硬件 不知道咋回事 一直找不到原因。 请大家指点下 (排除软件设置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
驱动冲突???!!!建义更新一下驱动!还有这个卡一定是好的吗???

网友:
设备管理 器里能不能找到?一般1394控制器坏了。理光的居多。

网友:
我印象中NEW卡好象没有控制器,就是几路USB加一路PCIE。

网友:
软件绝对没有问题 1394卡也是好的 可是就是抓不到硬件 不知道怎么回事 USB PCI-E信号都没问题啊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