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型号与分辨率和选择驱动板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06-24):
屏的型号与分辨率和选择驱动板的简单方法

一、  名称          VGA                 SVGA                XGA                   SXGA                      SXGA+                      UXGA
    对应分辨率    640*480         800*600          1024*768          1280*1024            1400*1050               1600*1200

二、几个常见屏的型号和分辨率

1、SHARP的屏

    一般会以LQ加屏的尺寸大小(英寸)以及代表分辨率的标示:一般规律为X1的是XGA的,F1的是SXGA+,U1的是UXGA。

2、日立的屏

    一般会以TX加屏的尺寸大小(厘米)以及代表分辨率的数字,一般为9代表SXGA+,5代表UXGA,其他的一般为XGA,31代表12.1寸,34代表13.3
    寸,3 6代表14.1寸,38代表15寸,    41代表16寸,46代表18.1寸。

3、LG的屏

   一般会出现LP,LM,LS,LC,等标示,以LP开头的很多是笔记本的薄屏,多为单口6位LVDS(含部分TMDS)屏,LM的多为厚屏的,以X05,X06,X07
   最多,其中还会带一后缀区分      TTL与LVDS两种。

4、三星的屏

   多以LTM,LT,LTN等开头,但会带一个代表尺寸大小的数字标示,如141,150,157,170,190等。其中如果型号中带有X?多为XGA的分辨率,
   带W?多为16:9的分辨率,带E?     的多为SXGA,带P?得多为SXGA+,带U?的多为UXGA。同时也会带T??或是L??来表示TTL或是LVDS。

5、NEC的屏

   多以NL开头,并会带一个代表分辨率的数字标示,如6448,10276,分别代表640x480和1024x768,在后面会有一个AC或BC。

三、根据屏的分辨率来选择相应的驱动板

   什么屏配什么驱动板,多大的屏又配什么驱动板,有时比较困扰人,尤其是我等新手。看了这个就不会困扰你了:只要屏的最佳分辨率和驱动板的分
   辨率一样或接近,就可以了。

   驱动板芯片/最佳分辨率

    RTD2013--1024X768
    RTD2023--1280X1024
    RTD2025--1440X900
    RTD2033--1600X1200
    RTD2053--1920X1200
   最佳分辨率并非是说这个就不能上其它更高的分辨率,分辨率越高要求芯片速度越高。

总结:这是我以前在网上学的资料。我把这三项拼放在一起,感觉有点牵强附会。写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中心思想来。在此我只是给大家多一个维修思路,就是“点屏选板可 以根据分辨率来选择”。至于上面的资料全不全就不重要了。我也只有这些了 。岭南飞雪 杂拼 2008.6.24

网友:
它的型号从那里可以看到,是不是在屏的背面。

网友:
在裸屏的背面有。如:SHARP(品牌)、LQ13X023(就是这个屏的屏号)。

网友:
还要分TTL与LVDS哦,特别的也有,像40+40的,36+36的屏,

====

很多种的,分变率其实无所谓的,只有宽屏与非宽屏才有真正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