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暗屏

楼主(2008-06-24):
天接了个T41,
故障:正常使用没什么问题,只要稍微震动就不亮(暗屏)。
          按休眠键后可以正常显示一下,然后又暗
怀疑灯管或者高压板、休眠键的问题。
检查:拆B壳,用一好灯管接到高压板上,能点亮灯管。但是
          稍微碰一下机器,灯管就不亮了。
换通用高压板试机,故障排除。但是通用高压板没有指示灯。

决定修原装高压板,加焊后还是不行,怀疑3.3V控制电压没有,可能屏线有断线。
3.3V控制信号不知道是哪个脚(因为很多脚都有3.3,指示灯的)
我拉个3.3V过来挨个碰触没电压的脚(地除外)。灯管依旧不亮。

问题解决了:高压板接灯管处虚焊,检查的时候没注意。

新问题又来了:重击触摸板的时候黑屏并自动重启,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J5的53PIN是高压的开关信号, 你从这一点查过去.

网友:
应该是屏开关坏了.你可以拨一下屏开关.如果有屏要亮.那就是那个开关坏了.

网友:
新问题又来了:重击触摸板的时候黑屏并自动重启,是不是显卡的问题,音箱不时发出哧哧声,还没解决呢

网友:
看看无线网卡的天线头和触摸板的底部接触上了,如果没有,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无线网卡的天线头和键盘底部接触,我贴了胶带的。已经加焊完显卡(用风枪吹的 ),今天球赛1/4决赛,正在测试机器,现在已经拍砸数百次了,还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