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液晶显示器的稀奇故障

楼主(2008-06-24):
昨天接一台neso17液晶显示器,故障原因是不能开机。后经过拆开检查电源和驱动板,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后通电试机。屏亮了,心里暗喜~~~~~~~~~~~~返过屏来一看,晕4,整个屏幕就跟地震一样,跳个不停,跳的幅度大概有1cm左右。中间还有一条亮线是竖起的。询问客户得知,本显示器开始的时候就是出现中间一条亮线,后来就不开机了。我心里当时就凉了。呵呵!再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有坏的原件啊,所有电容也没有鼓包等不良现象,屏线也没有问题,后来不放心,把电源板和驱动板的12v供电的16v电容和高压板的25v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让它跳~~~~~~看可以跳好久!  烤下再说,后来又发现在跳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好像又出现高压不稳定的现象,就是屏有时候要白一下,闪一下。反正还是继续跳。。。。。。接着跳,,,,,现在还在跳~~~~~~~~~~~~~~~~~~
       求各位高手指点解决方法呀,,,,,,,谢谢了哈 ~~~~~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屏不就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驱动板 有问题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其实 驱动板和高压板引起的闪屏是有区别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问题是这个如何判断看出区别呢

网友:
用通用版就知道是平屏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用通用版替换还是跳那就是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不跳了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如5楼所述,你需要先用通用板确定出故障部位后,再对具体故障部位进行排查。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指点和帮助,目前这个显示器还没有修好,正在联系驱动板,我想的是:如果我找到乐华的驱动板通用的,是不是也要写屏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
NESO  驱动板喜欢出问题 最好找个通用驱动板代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