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book block diagram主板架构图

楼主(2008-06-24):
笔记本的原理大同小异,初学者先弄懂一种,希望对初学者有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供!!
不过就是有些看不懂啊!!1

网友:
这是主板架构图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发电路图出来。

网友:
哪一个机器的主板构架图??!!!楼主也说清楚点哇!

网友:
没有具体针对哪一个机器,所有用Intel芯片组的笔记本主板架构都类似,初学者要掌握其原理,没有必要收集一堆图纸,不知对否,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楼上说的不全对,HUB架构是比较新的,还更老的,比如IBM T23是BX芯片组的,它属于老架构。另外即便是HUB架构,BIOS部分也有较大差别。按照intel的本意,HUB架构就是要配LPC总线BIOS,但实际上很多厂家依旧采用Xbus总线BIOS。
4楼兄弟,框架图也有一定意义,并非一无用处,不过要配合相应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