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交流电提示电池供电,或者交替变化的原因

楼主(2008-06-24):
插交流电提示电池供电,或者交替变化的原因
昨天接手一台HP V2000, 原故障是开机灯闪一下就灭了不动。更换电源接口附近的一个给CPU供电电路的开关管就可以启动了。

可现在有2个问题:

1  插电池待机情况下,无充电电流(0.02A)。
    分析,可能是充电电路由点问题。

2 进入XP系统,提示由电池供电,且电池电力为0。有时又会变成交流供电,电池余量依旧为0。但这时总电流达到4A以上。电池应该是在充电的。

网友:
我修过这问题:你换下87541试试看:还有就有的不充电是充电:感可能虚焊了:还有就是电感:左边的一个MOS管和一个二极管并连的这个管坏了会造成。你搞搞这几个看看隔离管穿了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你先给二极管并连的那个mos拿掉看看。不行给我打电话谈:15810275308王辉011 59751101

网友:
这好象可以算V2000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