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ATX电源接口要怎么拆才合理?

楼主(2008-06-24):
一主板电源的ATX电源接口烧焦了,想换一个,但是原来的哪个拆不下来,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和方法去拆,请拆过此类接口的高手指教!

网友:
用锡炉拆的,不过我自己还没用过,前辈说过用拿东西最主要就是要手快,基本上是放上去,用手摇晃座子,一松动就马上拔出来.要不然会把PCB板烫变型

网友:
如果你没有锡炉的话用电烙铁也可以啊!!要小心点就是啦!1

网友:
烧焦的东西锡炉和烙铁都拆不下来的,因为和铜箔熔到一起了,粘在一块了,最好是清理烧焦部分,注意不要搞断其他线,先用吸锡枪尽量吸掉多余的锡,用刀片或者剪钳把粘住的铜箔剪开

网友:
一个好方法:
用撇嘴钳子把座上的塑料地方现弄下来,反正好的拆下来也没用,干脆就弄坏
然后再用老帖一点一点往下弄
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风枪搞显存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方法

网友:
用烙铁+吸锡器能解决!

网友:
那如果要保证拆下来的座子完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