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三星LT141X7-122:请问高压条的电压(输入输出)

楼主(2008-06-24):
还是三星LT141X7-122:请问高压条的电压(输入输出)
高压条型号:1-418-578-49-9-0023-000 DML-1630 94V-0 3399 (937H)
...... 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全抄上了
[
]
三星

网友:
不知道LZ想知道什么,高压条的供电一般在12-18V吧,输出好象有大几百伏到一千,具体没测试过

网友:
一般的情况我也明白。不知到电压买不到买驱动板啊。
好像60V~1300V都有的。
[
]

网友:
如果你是打算把这个屏配板的话,不需要把问题想得太复杂,配套通用板之后,这个高压条能用上的就用,不能用上的,就换了算,跟通用板配套的高压条很方便,接口,定义,全部对得上,把连接线 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
再次感谢洲记 ,谢谢各位,我这几天学到很多东西。
[
]

网友:
没整明白 到底要干什么 谁说得对

网友:
买驱动板的时候有配高压条的。。。原来的高压条都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