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rda3i)coms掉电

楼主(2008-06-24):
我有一块磐正8rda3i(NF2芯片组)主板,前段时间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定BIOS,后来去网上查了一下,这快板子有这个通病,由于已过保修期我拿到修电脑的店里修了一下,一开始好了,用了一个月又这样了,不知道这快板子能不能修的好.
[
]
芯片
掉电
通病

网友:
不能保存设置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因:
1.供电不足或电池没电,
或CMOS电路中的电容漏电
2.实时时钟电路中的晶振损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