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可以检测到硬盘和光驱,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就提示一 ...
bios可以检测到硬盘和光驱,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就提示一个方框

楼主(2008-06-24):
在bios里边可以检测到硬盘和光驱项.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每一张光盘都提示一个方框,里边写的什么a:/.........我数据线换了,主板同时也放电了,检测硬盘也没有坏道.

网友:
是不是绿色框子,是DM的磁盘管理器作怪吧

网友:
会不会是光驱的问题
[
]

网友:
进DM把磁盘管理器卸载了

网友:
把提示发上来,详细的,看看。

网友:
用MHDD擦除下在重新用DM分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硬盘和光驱有冲突
硬盘分区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