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G显示器无法调节行幅

楼主(2008-06-24):
我的一台飞利浦107G显示器无法调节行幅,开机图像清晰,但出现枕形失真,并且水平方向的画面太大(两边的画面看不到)。按MENU进入菜单中,水平方向画面可以左右称动,但是画面不能缩小。垂直方向的画面可以正常调整。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怎么没人帮助我啊??????

网友:
把行宽电路里的行宽电容换掉,这个电容是无极性电解50V 3.3UF.不过不好找

网友:
检修这种问题的一般流程.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检查行幅管和行幅管控制电路.如不能正常缩小.检查阻尼管.校正电路.

网友:
长风版主的回复就是精辟,学习了!!!!!!!!

网友:
行幅调整管有问题

查看一下行幅调整管,看有没的击穿

网友:
303UF 50V的是无极性电容吗    我经常用带极性的代换  也可以亮到现在没有返修的
     怎么能把别的楼上的话变成自己 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