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没有高手发张用RST检测双面内存的图啊

楼主(2008-06-24):
现在只会看第几个颗粒坏了,但不知道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啊。还有正面颗粒是从金手指1这边往右数,反面是从193往右数吗?

网友:
主要是我下了几张说明书里都没详细写啊。如果判断正反面是全靠经验来判断的话,那就当我白说。

网友:
二偻的你的B面是不是说是1-92的脚是有BIOS的那一面的吧。

网友(2008-10-05):
  A B 面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