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W6000V本本问题?

楼主(2008-06-24):
今天接修台该本本,接电流表,按电源开机没有电流反映,拆机测开机键有3.3的待机电压,在观测该本本在插电源的时候开机按键板上的小液晶屏上有个有个=的符号出现,过3秒左右的时间便消失不见,用表测了主供电的,3.3  5,没有 电源输出,南桥有个3.3的待机电压,M38867,CG47323,LPC47N2M67,没有待机电压,顺着M38867的71脚供电脚查到了1个型号为384
                                                                                                    374的8个脚的管子上来,就是不知道该管子的   引脚定义,那位哥哥姐姐能说下吗,还有该机会会不开即的故障会不会与南桥有关系?

网友(2008-09-12):
解决了吗,解决的话说出来

我也碰到这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既然知道哪个脚有3.3V电压,可以开机测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被拉低,如果没有,则查相关i电路。若果有,则查后级电路。

网友:
这机子你应该捡钱了吧,旁边还有个开关。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同样的笔记本,现象一样!楼主解决了吗!按旁边的开关没用啊!

网友(2008-10-21):
我这里也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我想不开机应该是cg47323的问题.没有这个IC的资料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08-12-23):
问题很简单!换个原装电源就OK了!我们公司也有几台这样的机子!我换了几个OEM电源才OK!我想还是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