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拆下MOS管

楼主(2008-06-24):
我怎么也吹不下MOS管,5级的风,350度.怎样才能吹下呢?

网友:
用360度 温度   慢慢移动就可以的

网友:
我吹了有几分钟了,电路板都吹变了(坏板).还是吹不下来.

网友:
你的加热温度不够,用380度。

网友:
吹的时间要多久呢.风速用多大为合适

网友:
加点助焊剂或是松香
然后缓慢旋转均衡加热
一般不用一分钟都可以下的
我一般用3档到4档风
350到400度加热

网友:
有些管时间长了是难吹一点.要先吹D极,再用手术刀片插一点进去,能进去就OK8成了.轻轻一撬成了.

网友:
温度稍微高点,然后在管子周边涂点助焊膏

然后风嘴斜着45度角对管子,转圈加热,也比较好拿下来的啊

网友:
风枪380度对管子加热,主要D极,再烙铁300度辅助5秒左右,然后搭下G'S就下来了.

网友:
谢谢,用400度吹下来了.

网友:
直接400度,风速3 30秒以内下来....

那有这么麻烦哟,你用的风嘴,用个大点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