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二块精英P4M800的主板同样的毛病

楼主(2008-06-24):
都是突然出现的问题,开不了机,南桥发烫,北桥也发烫,集成显卡, 无意中发现在AGP插槽旁的一个供电管断路,我把它拆下来,南桥发烫,焊上一个好,也是发烫,我测量南桥背面的电量,都短路.这样情况下是不是南桥挂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已经烧了。

网友:
如果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南桥发烫。那么它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具体可以测一下3.3VSB的对地阻值,如果直接对地,网卡有是好的话。就可以确定南桥挂了

网友:
网卡我把它焊下来了,上电就南桥发烫,请版主给予进一步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上电,不开机的情况下,南桥烫,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挂了.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测SB3.3V对地阻植,如果短路,90%南桥挂了.

网友:
为什么精英P4M800主板,有这个怪毛病,VIA芯片,我还有十二块这样的主板,我真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