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bx-la主板无法引导系统

楼主(2008-06-24):
华硕帮惠普oem的a7vbx-la主板可以正常点亮,在bios里可以认到ide设备,但系统自检完毕后,就剩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动,无法引导硬盘。不知哪里故障。

网友:
你排除了软件故障了吗?比如是否换过操作系统尝试?

网友:
和系统无关的,用光驱作为主引导盘也一样。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你先试下用光驱能不能引导呀,这种问题一般跟系统有关,或是换根IDE线试下,把BIOS恢复一下.

网友:
BIOS设置吧

网友:
重新刷完bios还是一样无法引导系统,是何问题?

网友(2009-06-12):
刷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