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典型电路图

楼主(2007-02-04):
我把我写在后面帖子里的解释移到这里,便于对照。-----张先生
我来试着给解释一下,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指出。

总的来说U29A和MOS管构成主工作电路,参考电压由电阻分压得到为2.5V。U29B和D16是保护电路,参考电压为2V,由另一对电阻分压得到。

U29A2、3脚电压相等的,3脚为2.5V时,2脚也是2.5V,R433上几乎没有压降,所以受到U29A  1脚控制的Q10输出也是2.5V。参考电压是由R434和R435分压提供。
U29B组成的电路起保护作用,5脚连接在MOS管2.5V上, 当输出低于2V时表示输出电路有短路,5脚低于2V,7脚接近0V D16导通,2.5V参考电压变低到0.6V左右,从而使输出电压很低保护输出的负载电路不至于进一步损坏。而5脚高于2V,7脚高电压,D16截止,因此这一部分电路不影响主电路的正常工作。2.5V参考电压正常,从而Q10输出正常。

网友(2007-04-05):
我来试着给解释一下,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指出。

U29A2、3脚电压相等的,3脚为2.5V时,2脚也是2.5V,R433上几乎没有压降,所以受到U29A  1脚控制的Q10输出也是2.5V。参考电压是由R434和R435分压提供。
U29B组成的电路起控制作用,当5脚低于2V,7脚接近0V D16导通,2.5V参考电压变低
从而输出电压很低。5脚高于2V,7脚高电压,D16截止,2.5V参考电压正常,从而Q10输出正常。
我不知道U29B 5脚实际接在何处,接在合适的地方可以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后来又看了看,U29B 5脚应该与+2.5V输出连接,如果2.5V后面的电路发生短路或低阻可以起到降低输出电压接近0V,可防止产生大电流进一步损坏其他元器件。

网友(2007-05-27):
其实这个电路挺有意思的,首先很难判断场效应管工作在线性状态还是开关状态.
还是请高手给分析一下.

另外由于器件的延时和电路分布电感,2.5V端的大电容等等因素,2.5V只能被延时建立.

在延时时间内(未升到2V期间),358的7脚应输出为低(5脚电压<6脚电压),导致2.5vref通过d16被拉低,再导致1脚输出为低,Q10关闭,V2.5永远建立不起来啦.

当然,要知道具体2.5V从加电时的0V升到2V具体的延时时间,再比对358的响应时间来分析.

网友A(2007-07-22):
从LZ的分析来看
应该是个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输出低-------反馈低--------输出再低
确实可以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但是如果输由于某种原因变高了呢?

网友(2007-08-31):
引用 网友A:
从LZ的分析来看
应该是个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输出低-------反馈低--------输出再低
确实可以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

但是如果输由于某种原因变高了呢?

如果输出由于某种原因变高了,U29A的反相输入端(2脚)的电压大于同相输入端(3脚),U29A输出低电平,Q10截止,这样输出电压自然慢慢降低。

网友(2007-10-06):
现在内存供电由于导入了S3,所有内存均为1.8V_DUAL(DDR-II),电路也很少在用358来控制,现在内存供电典型图如下:
给LZ的建议:今后在作像358类似的图时,UxxA,B……等加一个电压和地就行,没有必要在A和B上同时加上电压,如8脚电压4脚地,直接汇制在U29B上即可,U29A上就不用汇制地和电压,因为大家应该明白这是同一芯片,绘制的电路也比较清晰了。

网友(2007-11-14):
U29A其稳压作用,参考电压是由R434和R435分压提供。
U29B组成的电路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