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彩虹主板的复合故障

楼主(2008-06-24):
型号:七彩虹C.GE800-L     845E架构

故障一:不上电
检查过程:3.3VSB正常,32.768起振,手摸8712发烫。换之,未果!测8712 的71# 、72#电压正常(3.3V)。点击触发   排针,71#有跳变。再次更换8712,这下能上电了

故障二:不复位
检查过程:首先测量VCORE,为0。  CPU供电芯片为RT9248。测VID信号为“00100”,正常。测11脚DVD脚,电压为0。明显异常。该脚外接一只Q11(11AM)的C极,Q11的E极接地,B极接Q10(1AM)的C极;Q10的E极接地,B极居然接到CPU座的空脚上。KAO !!造成11脚拉低的过程是这样的:Q10基极电压为0,Q10截止,Q11导通,11脚DVD被拉低。
     直接将Q1取掉,上电。复位了!

故障三:CPU-REST电压为0.4V,明显偏低。经查DDR2.5无输出,更换DDR2.5V的供电管。CPU-REST=1.75V 正常!

至此,故障彻底排除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故障,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七彩虹C.GE800-L     845E架构

故障一:不上电
检查过程:3.3VSB正常,32.768起振,手摸8712发烫。换之,未果!测8712 的71# 、72#电压正常(3.3V)。点击触发   排针,71#有跳变。再次更换8712,这下 ...

请问版主:Q11导通前提是不是Q11的B极电压为0V呀,(不好意思,没学过电子电路基础)

网友:
不是
本例中的Q11是NPN型硅三极管
导通电压Ube=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