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8-06-24):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主板,型号为K8T890-A7。经测量+5V短路,先把网卡芯片拆了,短,再拆I/O芯片还是短,又把ISL 6566crz拆了,终于不短了。找了个相同芯片换上(这种芯片第一次换,真有点费事,后来测了一圈,还补焊了三个脚才觉得ok),把网卡 I/O还原后,不触发!查触发条件,发现32.768晶振一脚接地了。更换了一组后,正常了。再触发,看到检测卡闪一下,就断电了。郁闷啊!还有短路的地方啊,这时想起CPU供电管估计有问题,测量后发现中间一组上、下管都击穿了。找到匹配的更换上去,再触发,My God!终于好了,一上午没白费。。。

网友:
请问ISL6566,是属于哪种封装的?
楼主是用什么风枪还是烙铁换的?

网友:
ISL6566采用6×6mm QFN无铅封装
风枪拆的,微风上,然后烙铁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