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2008-06-24):
一块V星865板,具体型已忘,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开机档FF,已换刷bios,后测内存供电184脚电压为3.3v,但180脚电压为2.5v,180脚与184应该是通的!后跑线路由ms-5元件控制两组场给内存主供电!不明白的是184脚3.3v是否正常?为什么两组供给内存?

网友:
内存上面应该又两个供电电压。一个是2.5V。一个是1.25V参考电压。你说的那个3.3V应该是SMBUS讯号的电压。应该又两个SMBUS DATE 和SUMBUS CLK。00一般只与2.5V有关。其他电压不影响。

网友:
有些板子184PIN就是3.3V设计的,有三组电压1.25V,2.5V,3.3V是正常的,挡FF查U座

网友:
184脚是内存的SPD供电,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