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7540 CRT显示器问题请助!!

楼主(2008-06-24):
一台,HP 7540 CRT显示器,在不插信号线时,有高压,而且能显示出无信号输入画面!但插上信号线就不段的断电重启。电源灯亮暗跳变!是不是视频放大快部分的问题?这款视放块型号为LM1237BDKE/NA,手头上没有能不能用LM1269代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重启

网友:
维修过程。。
搞了一天,发现把信号线通大板上的PIN拔下来就不跳变了,然后侧查HS和VS基本无电压,它两个只经过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别的没了直接进了CPU了,SCL和SDA有5V多点儿的电压!是不是CPU给挂掉了呢?

网友:
维修继续中。。。。
今天又搞了一上午,偶尔发现把显示器刷新率调到75以下就好了!!只要1024X768分辨率。75的刷新率就跳掉黑屏冲启又黑屏这样跳变!请高手帮忙分析问题出在那儿?谢谢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重点检查S校正电路.

网友:
维修中。。。。
昨天下午刷新率一直在70上点了会!后来调高居然好了!没问题了,以为是虚焊,把全板补焊,结果今天早晨过来一点又不行了,在开机自检的时候电源灯就开始亮暗的跳,到出现WIN画面时显示器亮了!跟好的一样!是不是某个电容有问题造成的?应该是那快儿电容造成的呢?郁闷中,。,。。。

网友(2008-09-09):
难搞,不好修啊??大家有什么办法吗?我也好学习一下!!CRT的我生手

网友:
电阻、电容很少坏?
那些电阻、电容(小)、稳压管都很少坏的,重点查一下S校正电路,几个校正场效应管,拆下来测看有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