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开机不认电池

楼主(2008-06-24):
问题没有见到过。大家给点意见。  我几日前给客户换了个ASUS A6T主板 换完了就成这个样子了 以前是好的。 笔记本之前是因为进水来修的。

网友:
对了 用电池也能开机就是看不到 电池信息。 装go XP  进系统黑屏   用安装的能进了但是看不到电池信息   点击查看电表 就出现为响应。

网友:
电池是不是也进水了
电池内的电路是不能短路的,一旦短路芯片内的数据就没了
电脑当然不认识电池了

网友:
由于笔记本诸如电池之类的设备是通过Intel的SMBUS总线挂接在一起的,
用安装的可以进入系统,而且也可以看见电池图标而看不到信息说明总线Master端在查询Device时Device未
及时向或者不能向Master发送相关信息.所以说重点检测为把该电池的两条总线相关电路做详细检查.
附件是Asus的A6JCM部分的相关电路,请看是否能给楼主一些帮助!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也是个好资料!!!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决绝了. 很简单在换个主板OK了 . 对了不是电池坏了 我用自己的试过了.

网友(2009-01-04):
这个问题我也在等高手解答,

网友:
a6t 好象这个问题很常见,感觉都是a6t的通病了

网友:
SMBUS通信有问题

网友(2009-03-30):
笔记本电池的侦测是需要通过KBC 检测的,还要检查电池侦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刷BIOS试试,感觉是主板没认到电池数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