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AMD的CPU怎么拆?

楼主(2008-06-24):
刚才一用力,边缘就裂了一小块。 现在不敢动了。

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从有AMD字的地方用一字螺丝刀向左顶,这左边不是有白边露出来吗,向白边这顶就可以下来了,不过你用的螺丝刀可要大小于孔一样,小心大小不一顶坏了CUP哦

网友:
呵呵 这个也很简单 但是你的图不怎么清晰 , 你找好方向推着窍就下来了  但是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用力。

网友:
CPU边上先贴点胶布,起子从右边的口子插进去,往左扳。安装就反过来。

网友:
我的拆法是,用一字工具压下一边的扣子,哪边都可以,只要方便,轻轻压下一点让它脱离座脚然后往外用力让扣子脱出OK.最重要一点,用力的时候风扇一定要平衡垂直,装的时候也一样,只要有倾斜很容易把U压碎一点.哪就报废了.

网友:
:lol

马永浩 -5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好没有拆过本本AMD的CPU,多谢提供经验。

网友:
CPU座上面打有标示的啊,看得出来吗呢···、?

网友:
用个小一字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有标示的!用一字往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