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6不显示

楼主(2008-06-24):
一张 映泰 P4TPT故障是这样 一开机跑到26不显示. 第二次一重启就跑到C3 后就一直循环.刷过BIOS  换过IO故障依旧   没办法了  要请问大家  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1.清一下CMOS
2.用力压一下CPU座和桥看看
3.C3是内存不过了噢,还有你说一开始能跑到26(排除插槽,IO,和BIOS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桥的问题了
对了,AD线你有没有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