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校管有用IRF 630的吗?

楼主(2008-06-24):
CRT显示器中一般常用的二次电源升压管是IRF 630,今天见到一台CRT的枕校管是用的IRF 630。请问这个管子(IRF 630)可以做枕校管吗?多谢!
显示器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不能光说它就行,看看什么线路的

网友:
有用的!!我修过这种型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代换的!19寸的冠捷就是630的!
[
]

网友:
标准的校正管.

网友: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过

网友:
不行的
IRF630功能不同

网友:
一看你们的回答就知道没经常修显示器.修的少,大部份的显示器校正电路都是用的634,630

网友:
如果是行幅调整管的话
我还没见过
我只见用TIP122做行幅调整的~
是不是被人换错了?(我就遇过被换错的)
但S校正的话
我修过很多都是用634和630这种管子的~
[
]

网友:
可以的,大部分的用122.也有用630的。

网友:
可以的 。我修过这样的。

网友:
有!
aoc 772s
好像是没有行场IC的机器。
[
]

网友:
好像是没有行场IC的机器。
单片机器
有用630的 好多是用的740 但和630一样的沟道

网友:
不管是啥管,但两者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如果是行幅调整管,大多用TIP122,如果是S校正管,IRF630,634,644都可以。

网友:
有呀 用的还很多呢 很常用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