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533档c1

楼主(2008-06-24):
技嘉的板子,档C1,内存供电正常2.4左右,一分钟左右北桥发烫,怀疑是它挂了,

网友:
打一下北桥AD的对地阻值,若2-6欧左右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AD的对地阻值200左右

网友:
1.主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了
2.第1脚,92、93还有184脚 是否正常
3.内存的两个信号脚 65(CAS#)   154脚(RAS#)
用示波器的探针测量这两个脚,然后重复地复位主板。观察在复位的时候,内存槽上的CAS#和RAS#是否有动作,来  确定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这两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看一下这两个信号在反复复位的过程中有无高低电平,并且能否正常地下接到低电平
差点忘了,第三点只是支持DDR内存的维修而已

网友:
9173,提供DDRVTT(8条腿)易坏,1084,提供3VDUAL(MOS管)易坏,NB易坏.

网友:
除了NB没有设备换其他换过,故障依旧,客户已经把板子取走了,怀疑是NB,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