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能用.鼠标口不能用

楼主(2008-06-24):
一精英VIA主板.无IO芯片.键盘与鼠标口都是由南桥控制.昨天测试发现开机时键盘指示灯亮,进入系统后发现鼠标能用.键盘不能用.用手摸南桥芯片,应该是正常温度.用表测键盘的DATA,CLK.VCC5V发现CLK与鼠标的CLK对地阻值不一样(鼠标的510而键盘的只有120).键盘与鼠标的DATA一样,VCC5V正常.(我把原来的排容拆下了,电感也都换了,上拉排阻也换了,故障一样.)我是新手,现在请教各位朋友帮忙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1.换个键盘试试
5V的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USB口也要看一下,看看接触弹片有没有被翘起,如果会的话就会造成5V被拉低接地

网友:
支持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键盘换了也不行.USB口没有翘起的弹片

网友:
这个情况很少见 你可以试着换个电源管理试下 以前碰见过问题就是DOS下键盘能用但是进系统就不能用控制灯都不亮 换了电源管理就好了 你可以换着试试 个人看法,

网友:
没遇到过。 看看是不是电压低了,引个5V过来。

网友:
这个应该和南桥关系大,追一下线。把键盘到南桥上支路的东西全拆了,再测下南桥这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