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Plus自动断电维修一例,另问一声M2N-MX SE Plus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08-06-24):
客户送修的一台兼容机
客户使用中突然断电再开机以后过5秒左右自动断电无法再开机,必须断电源再开机,重复故障现象。
主机板为华硕M2N-MX SE Plus
经查供电部分无问题,原CPU为4400+把换CPU为3800+以后能正常使用,重新烧录BIOS程序以后故障解决

本来问题已经解决,可是BIOS芯片拆出来放在桌子上丢了,型号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华邦的8M的串行DIP的BIOS芯片

哪位兄弟知道具体型号请告诉一声,谢谢了,如果能卖我一个更好。

真郁闷^_^

网友:
丢了应该能找回来的,仔细找找

网友(2008-08-22):
我这里一块同样故障的板子,使用中自动掉电关机,是个独桥的板子,发热量极大,手不不能摸,我怀疑是发热量大造成的掉电保护,客户说基本上是使用2个小时左右就掉电,cpu是4000+的,不会也要换3800+的吧,我看要从散热问题上下手。

网友(2009-07-11):
mx25l8005这个型号,我看的这块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