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LGT19LE-O行幅窄(应为通病)

楼主(2008-06-24):
今天老板从网吧收回来50多台19寸LGT19LE-O彩显一个毛病行幅窄
维修过程:1:拆开显示器,目测发现二次电源管S极对地的两个3。3欧的电阻和B极的前端一22欧的电阻烧得发黑       (些电阻是二次电源的驱动经一个小三极管放大后再经过此电阻接到二次电源管的B极)
     2:用表测得二次电源管和B极前端放大的三极管坏
     3:换掉上面5个零件之后开机还是老样子
     4;测二次电源没有驱动,走驱动线路来到了CPU(此机CPU与行场小芯片为一体)型号为LGM41B-O5OC-       017
问了几个师兄都说此种机二次电源管烧后直接烧CPU,这下完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小弟,必究不是一两台.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LZ升压管是用什么代换的啊?

网友:
只有换CPU了,没的法的
你考个数据看看好不好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现象为行幅窄场幅宽,有时不开机!坏的件和楼主的件是一样的!换后直接不开机!
我就觉得应该是cpu也坏了cpu型号为LGM41B-O5OA/009,现在正在郁闷中!不知道怎末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