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奇怪故障

楼主(2008-06-24):
此机为联想15寸福建建联产的液晶。鼓掌是在冷机的时候图象都是正常的。开了半个小时后。突然黑屏指示灯还是亮的。但按关机键。指示灯不能灭。但是把下信号线有显示:请检查信号线:的字显示。此时按电源键又是能正常关机的。插上信号线还是无显。按开关也无反映。已经清空过EPROM。没有效果。怀疑是MCU坏了 次机的MCU为SM5694C40J 主芯片为MRT   K38001    15寸单8的屏。有谁有次机的MCU数据能否传一份  zhangyj3313@163.com     QQ:289980254

网友:
还是这台液晶的VGA信号线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我用示拨器看过行场同步信号都已经到解码芯片上了。如果是信号线接触问题。也不会存在按电源开关无反应的现象?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MCU上面的贴纸字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