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个主板供电管的吗?

楼主(2008-06-24):
天机865PE主板 开机CPU供电管和电感线圈剧烫,5分钟断电。 CPU  两项  供电 电源芯片 RT9421B  RT9602
供电上管标注:
N318AF
N310AS

供电下管 标注:
76145s
Y127
ALB
这两个管没见过 。请高手指点用什么代换。

感谢回复。不是两个上管不一样,由于这个管子没见过。我把管子上的字母全写上了。这是一个管子的两行字母。

根据楼下的提示。PWM  RT9421B  RT9602  滤波电容2200UF 10V  全部更换了,没换MOS管。之后开机测试5小时正常,谁知,关机后在开机。马上完蛋,CPU供电管和电感又开始锯烫,5分钟掉电。还有办法吗?

网友:
怎么2个上管型号会不一样?
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先把PWM给换了!

网友:
如是本人,
1.我会测试下 CPU供电先 如果供电正常,可以尝试焊下场效应管,用表二极管档量下阻值,看有没有压降等。
楼主所提供的管型号,本人也见过,属于N管  可以用 70T03  70N03代换。

注释:有些主板工作时 ,场效应管温度的确很高,这是正常。

2.建议楼主换个CPU风扇试下,开机久了关机,很大原因属于风扇散热不够造成。

3.看下CPU供电电容,有没有性能下降,漏液,爆浆等,如有 更换。

4.极少数几率是南北桥工作久了,温度够高,保护关机(如华硕某些主板)建议散热片上价格风扇。

网友:
主板5分钟断电,是规律的。断电的同时时明显听见主板供电MOS管啪的响一声。手摸MOS管和电感锯烫。这两个管子没见过。只想知道拿什么代换,PWM手头没有。也没地方买。。、只能现代换下MOS管。

网友:
上下管均是N沟道的。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废板的CPU供电管代换。
但是这个问题,单纯换场管是不会好的,多半数是PWM不良,或后级负载老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