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06-24):
显示屏抖动,抖动一段时间正常,要是长时间不用再次使用就抖动了,是什么毛病?

网友:
显示器故障

显示器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见过,是屏线接触不良或接口虚焊引起(我遇到后,把屏线拔下来,清理下又插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故障因素还是多方面的,1.屏线     2.屏     3驱动板上的供电不稳定或者SCALER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