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雷击损坏

楼主(2008-06-24):
经常在维修中碰到被雷击的笔记本,网卡被雷击后,通常是两种情况:一是短路不开机,直接换网卡芯片就好了
二是,网卡提示都正常,就是插网线没反映.更换网卡芯片还是没用.有维修经验的给点思路.

网友:
一般普通的网卡上都有一个叫数据汞(网络隔离变压器)的元件,看图,它在一块网卡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输数据,它把PHY送出来的差分信号用差模耦合的线圈耦合滤波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不同电平的连接网线的另外一端;一是隔离网线连接的不同网络设备间的不同电平,以防止不同电压通过网线传输损坏设备。除此而外,数据汞还能对设备起到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
笔记本我没拆过,个人估计原理是差不多的,尝试更换该元件或类似作用的元件

网友:
谢谢哥们,隔离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有时候会是南桥的问题,前些日子修过R50E,雷击的,网卡,USB都坏了,换了南桥就好

网友:
应该和南桥关系不大,要是不任网卡情况下而且换了网卡不器作用时才涉及到换南桥..

网友:
同意版主说法!!!!

网友:
加个用USB 的网卡撒。 省事啊 !!!!!!!!!!!!!!!!!!!!!

网友:
先量一下,网卡口到隔离有没有断了?

网友:
雷击,网卡几乎都损坏一般直接换!隔离变压器也有可能坏!可以量一下,123脚相通,678相通,9 10 11 相通,14 15 16相通如果任有个脚不通侧有可能会接入网线显示没连接!再一个问题就是IBM T4系列的,雷击后网卡,PC卡芯片坏可能加电,但跳不过显卡!数码为45 49!

网友:
我的经验是跑线路,在线路中串的电阻很容易被雷击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