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000 有是开机有时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06-24):
开机时进系统一切使用正常。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不一定能开机了
取出电池过几分钟再装进去又可以了,会是那里出了问题了?
更换过MX1909没用故障还仍然一样,知道的能告诉我吗?
不开机

网友:
不放电池的 情况下,正常关机后还能立即开机吗?
要是不能那就看看系统供电部分是不是正常了 。。。

网友:
用电源也是一样的,也要把电池拔掉再装起来才能开机的

网友:
你换一个叫<ene>还是<eoe>的芯片试试吧,具体什么型号忘记的,呵呵...
这个芯片关联很多的东西,比如开机和系统电路,键盘都是有他来管理的....

网友:
先拆机排除机器有没进水腐蚀 然后再查供电部分 我遇到这样的机器都理解为无法自动复位 像楼上说的 不行就换ENE试试

网友:
好的 这个我倒是没换过 要是可以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结果 谢谢热心人

网友:
最好还是看一下CPU供电,补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楼主的故障解决没有,我还等着您的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