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20液晶开机没动静(指示灯不亮、液晶屏不亮、面板按键没反应)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6-24):
西门子P20液晶开机没动静(指示灯不亮、液晶屏不亮、面板按键没反应)‘有时指示灯只闪一下蓝光就没动静了。当开关几次电源(不是面板电源按键)液晶能正常显示。测+5V和+12V电压加载时正常,空载时有摆动现象。更换过稳压控制、整流滤波等元件。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正常连接后开机,测供电电压。正常是驱动板的故障,不正常是供电电路故障。

网友:
可以用主机的电源替代5V 和12V大体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