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6-24):
AD线是地址线(AB)和数据线(DB)。测PCI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万用表的
二极管
档的对地阻值)为0,则SB(待机紫+5V)很可能已短路,因为PCI的AD线是通向SB(待机紫+5V)。测AGP的AD线,如有一条二极体值(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的对地阻值)为0,则NB(北桥)很可能已短路。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
单个的SB指南桥
前面加上电压的话表示SB(STAND BY)电压,即待机电压!如5VSB,3VSB等~~~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好!!!!!

网友:
学习。。。正想找下关于测点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