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R3000

楼主(2008-06-24):
手上有一台长城 R3000,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插电开机电源灯都不亮,应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拆机发现电源接头电源IC旁边的两个电阻和一个标有u8的8脚芯片被人拆掉了,望各位修过此机的给俺报个型号,谢谢
[
]
开不了机

网友:
报主板型号。。。。。。。。

网友:
用一保险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2009-03-05):
R3000无法开机是哪的事情?

网友:
上保险上去也可以,如果不放心就在其他主板上找个电源电路上找个脚位一样的场管上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