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15”

楼主(2008-06-24):
有一个杂牌15”普平,忘记牌子了,行幅很宽,并且水平满屏都有一条条像水一样的线  看不清楚图像
   无赖了  找不清楚方向。。  怎么办  应该从何下手。

网友:
"水平满屏都有一条条像水一样的线"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线?是否是干扰? 行幅很宽看看行宽管、下枕校管等有关行宽电路。

网友:
行大,中点电压小.这些好修的很,查一下电路就修好了的.如果没问题,换高压包

网友:
还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海尔17’’纯平的,图片在显示器的上面有一个,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两个图象,并且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都可以看到两个画面的两端。并且出现轻微的抖动,感觉是一上一下,请问这是行的问题还是场的问题?

网友:
图片在显示器的上面有一个,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两个图象,并且上面一个和下面一个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都可以看到两个画面的两端。
-------------------------------------------------
场频不对。

网友:
水平满屏都有一条条像水一样的线  看不清楚图像
--------------------------------------------------
这个是行不同步。调行频。